V星478主板无法点亮维修一例

楼主(2008-08-20):
  二手市场淘到一张V星845ULTRA-C(ms-6566),故障现象为上电后点不亮。诊断卡不跑码。CPU不工作
 按照00,FF进行检修。供电->时钟->复位
 经万用表检测,CPU的供电为1.72V上下,应为正常,测CPU的PwrGood ,RESET(顶视图CPU座缺口对角往上数第五行分别第2、4列测试点)也正常,主板电池电压3.08V正常。内存1.24V正常。
  在论坛里搜索V星6566主板通病,知道该板U座有虚焊的嗜好,于是拆下风扇用手按压开机,无果。
  该板I/O为华邦83627HF-AW ,目测发现有部分管脚发黑(应该为霉),于是祭出我强大的高越850A,吹下后用酒精小心擦拭,再吹上。
  冷却后,上电测试,跑码!

  本人非专业主板维修,仅维修爱好者,暑假在家自学主板维修一月有余(大学里学自动化,有一定硬件和电路基础),在此问一下各前辈,本人在修理本次00,FF还有哪些必要步骤没有检查到?因为本次发现问题是靠目测I/O发霉,然后半猜半撞才修好的,请不吝指点!在此谢过

会员325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可能是83627的68虚焊,73虚焊

网友:
可能是83627的68虚焊,73虚焊

可能是83627的68虚焊,73虚焊,我遇到过

网友:
直接加焊 IO就行不用拆下来的 太费事 ...托焊就刚刚的

网友:
压座压桥~打AD线值`测晶振电压~刷BIOS~换IO~

网友(2010-01-14):
楼主好像说的是可以上电 关68 73脚什么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