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71自动掉电(以解决)

楼主(2008-08-20):
今接一台联想V71的机器,客户说有时黑屏,加电检测发现有时自动关机,有时在XP滚动条是关机,有时进了系统过一会关机,检查了电源口,1632,还是有时掉电,请问是那里的问题啊,希望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硬件上面   电池要是好的话   硬盘问题不大    进安全模式   看它会不会关机    我认为是系统问题   要么就种毒  不行从装系统    装系统时要是关机  那就无语慢慢检查硬件把.

网友:
应该是过热的原因,CPU风扇转动正常不。

网友:
散热,供电不良都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散热部分吧. 把风扇和散热片的口清理一下, 再看看风扇转速正不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已经解决.
清理风扇散热口,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