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有轻微的抖动

楼主(2008-08-20):
一台显示器在显示文字时发现文字有轻微的抖动,请问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检查场扫描电路呀。

网友:
还是先看一下用户菜单和工厂模式里的摩尔参数关完了没有。

网友:
刷新率的问题吧。有些显示器就是抖动了。场频低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吧。提高刷新率、调摩尔纹试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