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不去1024*768

楼主(2008-08-20):
主板是杂牌的845G     iow836217G SB是DB的             独立显卡的

上显卡上不去1024*768  换显卡内存CPU测试故障依旧     换了内存供电  主板电容全换了    AGP 供电时钟AD现正常
不知下不以该怎么查

网友:
是黑屏还是重启 死机呢?你要确信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1024*768

黑屏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显示器 ?

网友:
排除显示器以及驱动程序的问题之后,就要看一下集成显卡的HV两个功能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
我是独立显卡  刷新率我上到60我是液晶

网友:
我的液晶上1024*768
没问题   我拿其他的主机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