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联想LXB-HF769A彩显三无故障的维修

楼主(2008-08-20):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的LXB-HF769A 17''彩显.故障是通电指示灯不显示.黑屏.打开机壳检查.开关电源初级正常.保险正常.次级无任何电压输出.电源模块用的是: UC3842...测UC3842的模块第7脚(VCC)端.电压为零..(无电压肯定是三无了).7脚对地才几欧.不正常.顺电路检测.300V电压通过130K的电阻为UC3842供电.测主滤波电容电压300V正常.测开关管正常.检查130K后面的稳压管BTZX24已击穿.(拆除稳压管后测3842的7脚对地电阻正常)..查BTZX24为24V稳压管.手头只有12V的国产稳压管.用2支12V的稳压管串联代替BTZX24后.通电测量UC3842的7脚已有14-16V的电压.8脚为5V正常...连机通电测试.显示正常.试机2小时.收客户40元... 希望干OA维修的各位同行多多交流.原创望版主加分.谢谢.

网友:
不是吧!你才收客户40元!怎么不地收个几百大钞~~~~~~~~~~~~~思路明确!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我也是维修新手,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兄弟你真有意思.现在买台二线品牌的17CRT才多少钱?现在的维修业难呀!

网友(2008-12-05):
我是新手谢谢你给我们分享,我们要多多响他学习

网友:
哇,这样也可以加分。我也发一个今天修的。
AOC P773Z,行幅小。
通电试机,行幅小,两边不失真。
菜单调节:行幅可调,不满;枕校可调至符合要求。行宽电路基本正常。
进工厂模式:调大行幅,仍不满幅。不是因为按键引起数据乱。
同时场幅大,不可调小,判断为高压不足,原因是升压电路没有工作。
测B+54V,主电源55V
测开关管G极没有驱动信号,G极电阻另一端有驱动信号(频率档,有驱动信号时能读到行频读数)
断电测G极的电阻,47欧,测开关管:GS极短路,拆下再测,GS极短路。
换634,通电。B+上升到110V,高度过大,调G2,正常。
调行幅场幅至满屏,OK。
因为在我看到机器的时候,已经拆开,并且虚焊的地方已经焊好,所以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不用装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