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8-08-20):
遇到一主板,因为只有一个IDE口 所以一条线挂硬盘和光区,奇怪的问题是,单挂任何一个都正常,只要一起挂就哪个都认不到 !后来换两个硬盘挂 ,同样的问题 ,线换过,跳线都试过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PS .一串口硬盘加一并口就好使

网友:
你把和数据线黑色接头连接的那个驱动器跳线成主盘,把灰色接头连接的那个跳成从盘就可以了,我的昂达A78GT就只有一个IDE接口,我就是这样挂一个光驱和硬盘的!

网友:
又的主板就是那样的。只能接一个 IDE设备,向七彩虹的965智能主板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