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机后就起不来了!

楼主(2008-08-20):
最近得到一块MSI K7N2的板子,CPU 是AMD XP1800+,当开机后自检时偶尔能正常识别CPU,多数时间不正常,进入BIOS将CPU的外频设置成133,倍频设置成11.5 ,重启后还是不正常,想刷BIOS,去MSI的主页下了个最新的,但是提示数据与机器不相符,没刷成功!强行做系统,当系统开始检测硬件时就关机了,再启动就启动不了,非要将电源关掉后一会儿才能启动,另外这块板子的网卡芯片被我屏蔽了,因为有人说网卡短路也会造成这种现象,现在请大家指教该如何处理?

网友:
启不启来是什么现象,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可能是供电部分造成的

网友:
我上假负载测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当把所有的设备都装上,测试卡有时跑到FF,有时跑到05,多数时间跑05,BIOS是Award的,但是键盘可以用的,实在是没辙了!

网友:
看下晶振的频率是否正确

网友:
把频率降到100试下,CPU不良有这个现象,尤其是462的AMD

网友:
cpu温度过高啦 换个好点的风扇

网友:
CPU的主频率设置低点看看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
重啟起不來,這個現象我曾經遇到過,是BIOS的問題,更新BIOS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