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维修一例

楼主(2008-08-20):
故障:死机蓝屏花屏近系统难。。。。。。。。。。。
排除一些本本通病后,量测DDRVTT1.25V不稳定,在0.9~1.1之间跳动,查DC-DC芯片NE57814DD发烫,无配件

找来一只RT9173,第二脚和第四脚不动,其余引脚全部上翘,往前错位一下,正好第二脚接到原焊盘地线,Vout对应原VTT,然后飞线,第一脚接内存电压2.5,第三脚接1.25V,这个1.25V是在旁边的2.5V电容那个大背上焊两个等值电阻约10K,取中点电压,第五六七八脚全部飞线到3.3V上去,一番鼓捣后,开机装系统。。。烤机。。。。ok

网友:
发现楼主的维修方法绝对的足够流氓!
不过这种手段也要建立在足够扎实的基本功下!

网友:
我怎么没有看懂?
楼主能不能详细的说说

网友:
看了楼主的东东,下了个PDF看看, 顺便附上!

网友:
樓主電路功底很深啊,佩服!!!

网友(2008-10-22):
了不起这样都行

网友:
流氓!
飞线技术不错!佩服.

网友:
看不懂哦 :o

网友:
不错 有学了一招 不过比较野蛮

网友(2008-11-30):
经常用这种方法..可以说.这样修显然难看.难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2009-02-02):
不过这种手段也要建立在足够扎实的基本功下

网友:
第一你给客户修好了电脑你也赚了钱两全其美;第二,你要保证修的质量好,不易出问题,稳定否则不如不赚这个钱。对吧/??

网友:
这办法是常用的,反正能出来1.25V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