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易损元件代换大集合(请同行们把维修实例中代换的元件写上来供大家借鉴)

楼主(2008-08-20):
主板易损元件代换大集合(请同行们把维修实例中代换的元件写上来供大家借鉴)
主板维修过程中很多元件没有同型号的只能找别的型号代换,希望同行们能把在实际维修中代换的对应型号发上来供大家共同学习进步一起积累。

244 Bytes, 下载次数: 124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试过RT9607可以用RT9602代用的

网友:
如果把这些反过来代换可以吗?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代换

主板维修常备的芯片有如下种类:
电源IC:RT9231/A 、H*6021CB/ACB、H*6301CB、RT9241、SC1164CSW、SC1153CSW、H*6602CB、KA7500B、IRU3013
I/O芯片:
IT8712F-A、IT8705F、W83977EF-AW、IT8702F-A、W83627HF-AW、W83697HF
场效应管:
CET6030L、3055
电压稳压器:
1084 、1117
电容:
6.3V(10V)3300μf、6.3V(10V)2200μf、6.3V(10V)1500μf

电源管理芯片代换型号如下:
RT9221----SC1164
RT9222----SC1165
RT9223----SC1153
RT9224----H*6004B
RT9224B--CL6911E
RT9224C--H*6004D
RT9224E--H*6004E
RT9227A---H*6016
RT9228-----H*6018B
RT9229-----H*6019B
RT9230------H*6020
RT9231-------H*6021
RT9231A----H*6021A
RT9238------ ISL6524
RT9239-------H*6012
370的将VSS、VIDO、VSS(VID4)、VID3连上。
462的将VID0、VID1、VID2、VID4与地连上,地线在右上角第六行往里数第5针。
478的将第一排第一针(VSS)与VID4、VID3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些什么元件???

RT9221----SC1164
RT9222----SC1165
RT9223----SC1153
RT9224----HIP6004B
RT9224B--CL6911E
RT9224C--HIP6004D
RT9224E--HIP6004E
RT9227A---HIP6016
RT9228-----HIP6018B
RT9229-----HIP6019B
RT9230------HIP6020
RT9231-------HIP6021
RT9231A----HIP6021A
RT9238------ ISL6524
RT9239-------HIP6012

网友:
adp3168=adp3180=adp3188……
rt9202=6520=apw7057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的供电管理芯片简称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请问一下。。电源IC。。ADP3188跟3168可不可以代换?

网友:
楼主抄来的东西基本已经过时了  以下几个自己常代的:ADP3180-ADP3188 5090-5093  4500-2030

网友:
有谁知道时钟IC:CY28323BPVC 有什么可能替换 吗?

网友:
如果把这些反过来代换可以吗

网友(2008-11-10):
lpc47m172可以代lpc47m182

网友:
370的将VSS、VIDO、VSS(VID4)、VID3连上。
462的将VID0、VID1、VID2、VID4与地连上,地线在右上角第六行往里数第5针。
478的将第一排第一针(VSS)与VID4、VID3连上就可以了。
以上几点真实用!!!

网友:
W83627G、W83627F都可以用W83627HF代

网友:
有些主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拆下来 在pcb上有两个芯片名 这两个就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
370的将VSS、VIDO、VSS(VID4)、VID3连上。
462的将VID0、VID1、VID2、VID4与地连上,地线在右上角第六行往里数第5针。
478的将第一排第一针(VSS)与VID4、VID3连上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啊,没看懂

网友:
还有一点 在列出代换的ic后 不妨说下他们是能不能互换    我感觉应该代换的就应该能互换吧?

网友(2008-12-23):
能代换不一定能互相带换

网友:
时钟IC一般不能代换的,我曾经用过最后一位不同的IC代换,不能用

网友:
电源IC的代换资料是有些老了。。。。

网友(2009-07-06):
大虾们,帮帮弄一份享一下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没注意看,多谢啦!

网友:
顶上最前面去!!!

网友:
好啊,,此页应该收藏,维修时随时调用!!

网友:
“370的将VSS、VIDO、VSS(VID4)、VID3连上。
462的将VID0、VID1、VID2、VID4与地连上,地线在右上角第六行往里数第5针。
478的将第一排第一针(VSS)与VID4、VID3连上就可以了。
以上几点真实用!!!”
本人初学,不知道有什么用,还请高手说说!!!!!!!!!

网友:
好帖,值得收藏,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