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谁有mp160清零软件

楼主(2008-08-20):
大家好谁有mp160清零软件急用我的打印机不工作了,急谢了

网友:
佳能mp160清零方法

1.关机状态下,按住“停止/重置”按钮,再按“电源”开机 (就是先按“停止/重置”,再按“电源”,此时两个按钮都不放开哦.)
2.保持“电源”按钮不松,松开“停止/重置”按钮,再连按“停止/重置”按钮两次 (按第一下“停止/重置”,警告指示灯亮,按第二下“停止/重置”,警告指示灯灭)(此为进入维修模式)
3.松开电源按钮,此时打印机开始启动.(之前的电源按钮都是没有松开的哦)
4.等到打印机停止动作,液晶显示“0”时,再按“停止/重置”按钮四次
5.按“电源”按钮两次,保存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