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硬盘过热怎么办?

楼主(2008-08-20):
一台HP的笔记本电脑,在运行过程中常出现硬盘过热的现象,因此会造成电脑突然关机。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确定?                                                                                  不止这些吧

网友:
硬盘热是正常的.
先更换个硬盘看看,还热不热,如果在热,就不是硬盘的问题了.看看散热

网友:
可以确定是硬盘问题过热问题。

网友:
硬盘散热不好还是硬盘的问题???
我觉得不是硬盘热。期待你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