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41 康柏 不触发

楼主(2008-08-20):
MS-6541 代工康柏 主板 不触发

经查是无3.3VSB供电

但查不出来哪里是5VSB转3.3VSB的地方。

哪位同志有修过这种板的,可否告知一二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版主有什么高见没有?

网友:
跑跑线路先,一般都有1117或者其他的管子降压的。查南桥周围的电容可以查到有没有电压。也有可能是短路导致没有电压的,留意一下有什么其他地方发热很厉害的没有。

网友:
1117是很常见的!稳压用的!
同意上面所说的!先跑线路!
主板维修!重点就是在路线路上!

网友:
这种板子常用的就是1117啦。找一下吧。找到基本就差不多了。

网友:
跑5V那条线路,一般只有几个元器件就到了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3VSB是从哪出来的

我就把原来的3VSB的线路断了,然后从南桥附近找了个3V飞了个线到IO的POWER—SW上(中间串了个电阻),现在可以通电了,系统也可以正常关机,但短接POWE-SW不能关机,还有个问题就是系统关机后,如果要再开机必须把电源全部断了(就是把市电)断了再接上去才能开机。

    除此之外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