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RC410拆了IO还自动上电且无复位

楼主(2008-08-20):
请教:华擎RC410 775TWINS-HDTV    拆了IO还自动上电且无复位 ? CPU供电、内存电压正常

网友:
查晒PSON是否通向IO,如果通向南桥拆IO当然没有作用

网友:
查紫5V待机电压 还有绿线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这样说   很可能是通难桥的啊!

网友:
就算是通南桥 南桥内的开机电路也会输出一个高电平 来控制接绿线的三级管   你先看看三极管是否有对地短路 看看到底是南桥出错 还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