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海信拆机主板 V星 oem ms-6555 音频接口不能用

楼主(2008-08-20):
海信拆机主板 V星 oem ms-6555 音频接口不能用。
而前置机箱接口好用。已查主板的音频接口本身没有问题。是不是线路的问题?
此种问题该怎么查?
求助中!!!!!!!!!!!!!!!!!!
问题已解决,答案在8楼
[
]
主板
求助

网友:
机箱接口好用,已查主板的音频接口本身没有问题
那就是你没接好~没接对头~
另外问下~你现在问题是前置不能用还是主板上集成的不能用啊~
如果是集成的话你如何测得板的音频接口本身没有问题~
我怎么觉得不太看的懂你说的话啊~

网友:
发表于 2008-8-20 20:3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机箱接口好用,已查主板的音频接口本身没有问题
那就是你没接好~没接对头~

网友:
前面的可以用就表示声卡电路是好的,后面的用不了很大程度是跳线跳错了,或是跳帽不行

网友:
回楼上的,主板内置音频接口不好用,机箱前置音频接口好用。没发现主板上带音频跳线。
现在怀疑,这块主板是不是只能用其中一个(内置音频接口或前置音频接口),需要在主板的audio 前置插口上加跳线。马上试验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前置音频接口线我没接过,我也不维修,只是直接换了个声卡,给顾客用,因为这板是收来的~你的音频问题解决了的话,发个答复~

网友:
换声卡芯片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经测试,此主板 前置音频接口和主板内置接口不能同时使用。
要使用主板内置音频接口,需要在主板上的前置音频接口上,短接 5和6、9和10 针。如下图:

网友:
常见的跳线问题,有时单声道输出也是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