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8-08-20):
在接通电源时,是由ATX电源的第九针的SB+5V电压(或SB+5V转为SB+3.3)供电,称为待机电压,按下机箱的电源开关通电后,由5V供给,多用于USB和PS/2设备。
电源

网友:
怎么测的电压..是带电测还是不带电测..还有红笔和黑笔分别指像哪里..我是个大白菜..

网友(2009-06-14):
第九针是什么线,紫色线?

网友:
测量待机电压就是插上220V市电不触发电脑,测电源输出端的绿线和紫线的电压,是几脚记不住了很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