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判断笔记本电感好坏的方法

楼主(2008-08-20):
(无正文)

网友:
要是电感短路,机器不上电,你怎么测试呢

网友:
是啊
要是不上电怎么办啊

网友:
不行的,一上电,就保护了,都不会有什么波形,我就有遇到过。

网友:
维修中很少去换电感喽,如果连电感都烧坏了,那机器根本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如果电感短路了,先要判断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负载短路,把电感撬起一边,分别测两边对地阻值来判断,再一一拆元器件来判断是哪一个坏了,另外如果是后级短路,查不出来到底是哪一个短路,还可以直接飞一个合适的电压到这个电感的后级负载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