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路中元器件的测量

楼主(2008-08-20):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前辈,CPU供电中的电容,电感,MOS管的测量,是不是需要把元件拆下来测才能判断其好坏,给否给出正确的数值,另外,上管和下管怎么区分?

网友:
我也是新手,学习着,请好手回复

网友:
电感不用拆下测~会通000就是好的~别的在线只能大至的看下好坏~
正确的数值的话`论坛里找找有的`我一般觉得不对就直接换了~要注意的是一些管拆下测是好的~装上又不行了~
上下管区分的话~一般下管S极接地~D极接上管S极~

网友(2008-11-09):
目测是最有效的办法,看看有没有爆掉的电容,场管,烧黄了的铜箔什么的,先看再测

网友:
电感一般都不容易坏,电容如是像柱子一样的,目测就可以了,MOS管,可以先测D极到S极,D极到G极的阻值,如发现阻值比较小,不肯定就取下来量,D极到S极一般都有具体的大小,D极到G 极,是无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