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更换屏电容出现的故障?

楼主(2008-08-20):
一台17寸三星液晶,型号记不得了,原来故障现象是这样的:
黑屏,指示灯狂闪,想定是有短路,经最后排查是屏电路导致短路的,拆开屏电路看,发现有一个巾片电容,体程挺大的,已经击穿发黑,于是找一个同样大小的,但颜色不一样换上去,开机能有图像了,但是关机是白屏的,量驱动板ON/OFF开机信号,没按开机铵妞时,量此电压为5V,按下开关时电压有从5V跳到1。3V(正常应该跳为零V吧,我想关机白屏就是因为它,但查不出原因,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装好壳,考机时,发现开个十几秒左右,图像就慢慢偏色,再过一下连图像都没有,但亮度很亮,还没遇到这样的故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更换的电容不合引起的呢,请老师指教

网友:
应该和高压电路有关  那电容应该没有影响的  那电容不装都可以

网友:
换驱动板,驱动板坏了

网友:
驱动板和高压条我都换了,还是这样,再把现在故障描述一下:
就是刚开机显示器正常,过几秒钟背光闪几下,字符颜色变淡,然后慢慢的图像就没了,白屏,关机开机,和前面一样。

网友:
看屏是 主IC 是否短路     除了屏上的电容 外看在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基它没看得出有明显短路的元件,测量也没测出

网友:
屏电容击穿会引起其他电路损毁,重点检查屏电路。

网友:
重刷下MCU看看

网友:
我有个屏也是一样,换板好了!后来试原来的板也是好的,重新烧写了程序接原屏OK!

网友:
晕,关写程序什么事啊,我说过了,驱动板,高压条都换过了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问题,用触摸法和加热法去屏电路一个个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