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478的一切都正常一做系统 就死机 请高手帮忙 急啊........
会员75068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8-20):
我查了主板供电一切都正常 我以为内存不兼容 换了几根还是不行 系统盘和硬盘都是好的 就是以做系统就死机 用别的主板把系统做进去用这块主板也不行还是死机! 郁闷啊!帮帮忙

网友:
请楼主说清楚是到哪一步才死机

请楼主说清楚是什么系统、到哪一步才死法、怎么个死法、是蓝屏还是不动?

网友:
我以前也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在装系统就会死机,后来发现是一个IDE口坏了,但修不起来,只好一个二用了,不知你那块板是不是同个问题.
你也可以看看散热够不够.

网友:
换CPU   或者你有没尝试自己做个干净的系统   然后把驱动全部删除  用工具更改电源模式等做一个备份   以后如果遇到这种难装系统的  可以用他直接恢复   我自己做了一张  经测试市面上的芯片组都可以兼容  而且装系统特快   平时只要遇到装系统装不过去的  我一般用这张盘一装就过去~!~

网友:
你用gosht还是全新安装?如果系gosht全新安装试下啦!!

网友:
谢谢大家了! 使用的是gosht xp9.0的用别的版本的也不行! 一进到显示系统安装进度的画面就不动了! 才开始这块板子内存不过 后来加焊了一下内存旁边的原件就过去了!

网友:
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
我有一块板也是这样,用楼主的方法试试看看能不能搞定

网友(2008-10-25):
以前碰到过一个845的不能纯装系统,但GHOST可以
后来刷了BIOS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

GHOST系统 GHOST到一半就死机不动了,后来 没办法 把 CPU座旁边的电容和内存的小电容换了一下 ,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