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维修经验谈

楼主(2008-08-20):
前几天一直打雷下雨,都没生意,今天一下来了好多。哈哈,真希望每天打几下雷。
第一个修了液晶,钱多吗,当然先修了。通电,指示灯不亮,开机无明显故障,通电测300V有,后极无电压,只能在查前极,明基的,开关管中间那头有300V,其它两头无电压,不用看也知道,先把他搞下来,再把管理芯片搞下来,1200P的,去买了两个,装上OK。
第二个主板,不上CPU和内存,通电,开不了机,1117很烫,换个,不行,IO换个,也不行,一下僵了,不管了,通电,一个一个芯片用手摸过去,发现网卡温度不正常,不管它,下来再说,最多等会装回去,就当练手。没想到下来就OK,跑码了。搞了个旧的网卡给他,收80大洋。
第三个CRT,不通电,指示灯不亮,开壳,保险断,其它看不出来好不好,行管也好的,行幅也好的,后极也无短路,先用一个细导线把保险接上,把插头插上显示器的那头,再跑的远远的插托线板通电,没事,高压起来了,真幸运,只烧了保险,装起来又收80大洋。
第四个液晶,一小伙跑来说要换高压包,我以为他是行家,就说换高压150元,说先通电看看,通电指示灯又不亮,今天真好玩,指示灯都不亮的,我说指示灯都不亮,有点麻烦,如果是电源还好说点,想早上那个一样就省了。打开机壳,通电,后极13V和5V都有,那电源没问题,指示灯不亮大多是驱动板故障,上个通用的,第一次用,也不知道那错了,还是机器不好,上去后我自己那个开关板指示灯亮了,可是屏看起来有点怪,好多三基色竖线,红绿蓝都有,怪了,我想哪错了,就和他说你这个比较麻烦,过几天给回应。他走了,我又看了下,到驱动板上有3.3V和5V两路,而我那个小板是接外接电源12V的,是不是少了5V那路呢,可怎么接呢,忘了说一下,屏供电也没有3.3V的电压,我试着飞线,第一次,不知道往哪飞,有4个小的三极管,其中有两个一头有5V输入,另外两个的二头有3.3V输入,先不管,飞到3.3V那个没电压的头上也飞个3.3V过去,飞了一个,通电,指示灯绿色,我以为好了,翻过来还是黑屏,原来这个是给指示灯供电的,又飞到边上一个3.3V的,指示灯这黄灯,还是黑屏,搞了半天,原来是给指示灯供电的啊,下班了,就回家,明天再说吧,这里有哪位师父修过的请指教,明基的。

网友:
忙了一天挣了不少。
建议一下:CRT保险烧了,最好看看保险是烧到什么程度,有讲究的。不过一定要用100W灯泡当保险试试看。如果灯泡常亮说明电源部分有短路。如果灯泡亮——高压起——灯泡随即变暗,这时就可以放心上保险了,也不用跑那么远开机了。
第四个液晶建议:换通用板要写程序的。3.3v和5v是给屏供电的,有个跳线帽可以改,不要飞线了。13v直接给通用板的12v在连地线,通用板上的高压控制线和明基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控制线相连。
正确连接后还不亮就要写程序了。

网友:
呵呵。你们那维修费收的不错哟。一个CRT普通问题能收到80.明基液晶出现不通电现象。查驱动板各工作电压正常。要注意检查一下明基的开关按键。那些小东东老喜欢出问题。

网友:
生意大好人啊..我们修个显示器就是40块..30块

网友:
真是雷公一响黄金万两,财源广进。。。

网友:
不会吧,我这里楼下的一个人的十四寸显示器坏了,是灯管的问题,收了一百八,唉,我的显示器坏了,怀疑是灯管问题,买十五寸的灯管才五元一支。

网友:
我们这里电视机保险丝烧了,换个保险丝也得五十元。

网友:
现在还是显示器 维修赚钱啊 主板什么的都太透明了 我们这里就是 不过高手少啊

网友:
晕,我今天修了四个液晶都只有80一台``````。没法比,这样下去还不累死?

网友:
多谢各位大哥指教,小弟学习了,其实我们做维修的又不是买零件的,上次有一客户的LCD灯红了,拿来修,是看着我修的,19宽屏,少一根都点不亮的,我把屏全部打开,换了4个灯管,收了280,他还说我在网上看过,一个灯管顶多20元,不过你收280值的,这么细的灯管,还要开屏,收的不多,我就客气一下,说我们这都是进口管,收费都是明码的,不会乱来的。他笑嘻嘻的走了。

网友:
对我们搞维修的不是卖零件的。

网友:
真好啊,都赚大钱啦~~~好啊!]

网友:
呵,你们那的钱好赚啊,我们这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晶的话,100%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哇……液晶才80啊,真便宜

网友:
你哪的?
这么黑,换灯管280?
去你那混算了。

网友:
呵呵 。。。。
你发财咯,
向你学习哈!

网友:
今日修了一台联想19宽屏,朋友介绍的,我点了一下,能亮,接信号可以。可过了5分钟忽然灭了,马上又亮了,我以为是哪接触不好,打开来看还可以啊,我就通电,按开关,打不开,我以为按错了,就按了上面的按键,打开了,过一会又灭了,我就奇怪,那按键上明明写着电源,英语POWEN,我想不会开关坏了吧,以前修到好多按键坏的,都是菜单乱跳的,这种现像没修过,也不管他,换一个再说,一个按键才2角钱,换上后抽了个烟,等他灭,没想到一直亮着,好了,看来真是开关的问题。认识的,才收50元意思一下。

网友:
 对~这个维修过程中.即使是换个保险.或者换个电容~也得按一个显示器的维修价来收~~
  要知道一个保险是便宜.几毛钱.但如何为啥要换保险.那是花了N长的时间和钱.学来的.一点一点积累的~~

网友:
黄金有价---技术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