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好时坏怎么嘛

楼主(2008-08-20):
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的故障啊.我有遇见过好几块都是这样的,但都是不兴的收场.麻烦大家帮我出出主意,感激不尽

网友:
换开机晶振 及谐振电容   电池低于2.6V更换   如果I/O带开机功能尝试换I/O      测试绿线外接的三极管是否老化~!

网友:
补充一句   记得看你电源灰线有没延迟做开机复位动作~!

网友:
时好时坏电容故障比较多~详细的说不上来

网友:
多为虚焊了,你除下风扇,按压CPU座、南桥、北桥或I/O开机试试,如其中有一样能正常开机的话,就可确认为该部分虚焊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电源不够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鼓包的,或者电源问题

网友:
最有可能就是板子上有虚焊

这样的问题就是在生产中没有做到位,如果是这样问题不是很大,找出虚焊的位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