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80 的问题~!~

楼主(2008-08-20):
华硕 P5S533的 垃圾板子  起初客户拿来测得CPU无供电   3个Q2全击穿   电源主IC 和小驱动IC全换  无果  3180  28脚12V正常  11脚0.3V    我想问下 11脚外接的管子是场效应管  还是 三极管  N沟的 还是P的 这个管的控制极接的LM393  第1脚  现在测控制极电压为3.2V~! 谢谢个位了~!~

网友:
补充一下 在不知道11脚外接的管子好坏的情况下  测得为场效应管   G接 LM393的1脚测的为3.2V    LM393 4脚8脚供电5V正常  1脚输出3.2V    7脚输出0.23V~!~

网友:
你看看11脚外接的小管的E极 或S极是否接地
如果接地,那就是这个管子把EN脚的电压拉低了
把这个管子取了不要,只要EN脚回到高电位就可以了

网友:
已经取掉了  但还是无电压~!这个电压是3180产生的吧    3180已经换过了

网友:
3180  25  26  27无输出   15脚限流也是0V   13脚2.0V

网友:
EN脚的高电位是外部输入的,不是3180产生的

网友:
好 那我先查11脚的供电了  你有这方面的资料没有~!

网友:
烧这么多管 北桥也容易挂了

网友:
LSD说的没错
先检查一下,北桥烧没有

网友:
桥供电正常  不烫  所有AD 对地正确!~

网友(2009-05-31):
这个主板屡烧MOS管,应该加焊CPU座,如果没CPU主供电的话,在排除主电源芯片ADP3180外,就是ADP3180周围的小三极管,特别是有个JC的小三极管容易坏。

网友:
哪个扳子北桥不容易烧。北桥CPU座到是很容易虚焊。要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