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2块主板点开关后要等几秒才能开机

楼主(2008-08-20):
今天接到2杂牌845主板第一块是点开关后要等几秒才能开机,还有一块有时候要按好几下开关才能开机,有时候要按3-4次才能开机,两块板子开机后一切正常,好像在论坛哪里看到过相关的贴,现在不记得了,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你只能用测试法修了  先换开机晶振  看谐振电容  看有没电容漏电  看I/O  貌似没别的好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845主板,点好几次才能开机,用替换法换了一个电源上去就一切正常了,不知你那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呵呵,刚学芯片维修的菜鸟浅见,高手前辈们看了别笑话我哦!

网友:
没印象哦~我也是刚来不久~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换个电容好了

网友:
第一块要查滤波电容是否漏电、CMOS电池电压不足或者接触不良等等,第二块要看看是否32.768K实时钟电路和开机电路,还有如果是在机箱上的,要留意按键开关是否有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