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201A电源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8-20):
我的金河田电源,有5V启动电压,开关管没坏,次级有个大电感烧坏,有3个电容爆浆。可是换上了好的,还是不来,风扇不转。   红线周围有几个电容在板子上量短路,还有个比较大的电阻,测得50,可是色环计算是199Ω。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应该从和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一个吧,看来坏的东东不少。

网友:
测芯片工作条件(芯片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有开机跳变信号,保护脚的状态,是否有波形)查主开关周边电路.你这种一般不是后级问题,后级有问题一般会风扇转一下灭.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TL494第4PIN的电压是多少,估计后面有短路,使TL494进入保护状态了,,找出短路,

网友:
以前我经常用金河田产品,不过现在不用了

网友:
电感都烧掉了,看来那一下来的很猛烈

网友:
电感都烧掉了,变压器会安好?这个电源已经不值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