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1):
显卡型号为昂达闪电9520Value升级版 128M 64bit 4颗显存
GPU:5200U
显存:HY 单颗容量256Mbit 16bit位宽
先是点不亮,测量供电发现显存电压为2V 明显偏低,查G极控制电压达到了11V,明显MOS不良,换MOS后显存供电正常,仍然不亮,测试发现GPU边上一编号为LB9电感开路,更换以后开机,花屏!
运行测试程序发现有8个地址位出错,打了一下显存二极体值,正面右边最上一颗二极体值偏低,直接用三星同容量同位宽的显存代替,再开机,没有花屏了。
进入系统发现显存变成了64M 128bit了,无语~~~!
运行一下3DMark2001SE,结果通过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是得分只有2K多分,明显应该只有64bit的位宽得分。
明天把显存全部换成三星的看看吧,可能显存不兼容引起从128M 64位变成了64M 128位?
将显存全部换成三星的以后显卡变成了128M 64bit了
[
]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不是,你可能是没焊好吧,你再加焊一下子,全部换显存太麻烦了.也不见得一定好.加焊一下,再换显存一下子.多谢分享修卡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