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楼主(2008-08-21):
升技AA8主板,插电SB5V.SB3V电压乱跳,不能开机,把W83303D的31角接的一个电容对地一下就一切正常,是什么问题呀??????
主板

网友:
没有此芯片的pdf,如果你有上传一份帮你分析下,~

网友:
是啊,对照主板说明书仔细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电容脚,虚焊引起的,当你在短路同时,因受力而使虚焊变为正常了.,

网友:
应该有短路,查查看,最好有图

网友:
先要确定W83303D的31角是连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