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L100的怪问题

楼主(2008-08-21):
一台东芝L100, 进液,无法开机,同行拿到后拆机清理,可以开机,但触摸板不能工作,送到我这边来修理. 到我手上之后,我通电检测,无法亮机,开机电流0.87,开机后直接到此电流值,无跳变.
接入PCI-E诊断卡后开机,显示代码0,复位灯长亮,可以正常开机.
拆机,不接诊断卡情况下开机,情况如前,不亮机,怀疑主板有接触不良,把各供电芯片加焊,故障依旧.测BIOS 22PIN电压为1.4V,接入诊断卡再次开机,开机正常,诊断卡显示如前,测BIOS 22PIN 1.4-3.0之间不断跳变.
此故障不知从何查起, 请各位大侠伸出援手,谢谢了!!
补充一下, 不能开机时CPU电压为0.95,能正常开机时CPU电压为1.25.

网友:
估计是北桥没过,可能已经坏了哦

网友:
我昨天才修了一台这机器啊,我的故障是不通电,拆开看里面好像也是进了水到处都长锈了,测3V  5V都有开关上面也有3。3V,看到87541上面有几脚都一样生锈了把清洗后加焊就好了,早上客户来取机!!!!

网友:
没人回答, 自己顶一下,版主别见怪!

网友(2009-03-10):
这种问题肯定是没有清理干净,看下桥下面 有没有进水 有的话最好拆下重新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