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测量电压问题咨询

楼主(2008-08-21):
各位DX,IO芯片的引脚那么小,万用表如何测量的?稍不小心就会碰到其它脚引起短路,我最头疼了!
还有小贴片,象胁振电容的焊接,有热风枪还是不好焊,有好办法呢?

网友:
修主板的 表针我估计都是要焊上缝纫衣服用的针的~!  至少我是!

网友:
焊贴片元件我都是用焊锡丝先把元件的一端焊在一块然后再用焊丝提着元件把另一端焊在主板上的位置,然后随手就也把另一端给焊了。很好学滴

网友(2009-07-09):
IO芯片的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这个一般不需要量吧?至少我接触过的人很少有量I/O电压的 觉得不对就直接换

网友:
找两根缝衣针剪到合适长度,焊在表笔上

网友:
IO须要测试的就是几个供电啦,测电容就好了啊!!致于信号也没几条啊!!!那个小电容还是用烙铁好搞,个人感觉!!!

网友:
這就是考驗你烙鐵技術的時候,其實還是很容易的,使用扁平烙鐵,
不要用那種市面常用的尖的那種烙鐵,
至于IO的電壓嗎:大多是5V,現在最新的通常供電需求只要3.3V,如ITE的IT8721,IT8757都是使用VCC3V,3V STANDBY,,早期的還是使用5V的供電模式。

网友:
IO要5V供电,,但3。3VSB电压,也会送到IO。和于检测当检测到3。3SB正常后,,IO会向南桥发送RSMST信号

网友:
楼上的  最好把万用表焊上针啊  另外如果觉得是IO坏了 ,不用量费事,直接更换就行  焊谐振电容最好用络铁

网友:
是5VSB信号吧?电源输出中没有3.3VSB信号的。

网友(2009-09-14):
多谢各位热心。从你们那里又学到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