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865PE蓝屏

楼主(2008-08-21):
英特尔865PE蓝屏  装XP蓝屏
装2000也蓝屏

网友:
内存 供电 用XP安装版不用 GHOST版·替换掉良性不好的电容

网友:
硬件上的问题 先清楚下CMOS  我原先老电脑会这样 清除下后就好了

网友:
内存可能性很大,我修过好几台都是内存问题,如果内存换过不是的话,应该考虑换个I/O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