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二线品牌17彩显通电后机器自动处于开关状态

楼主(2008-08-21):
一台二线品牌的彩显只要通电后,机器就自动处于开关..关开..开关这种状态.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图像能瞬间显示.但机器无虚焊..测电源部分.行部分均正常..手头无图纸...请问有修过这种故障现象的老师吗?

确如下面的老师所讲.就是面板微动开关造成的漏电而致反复启动电源.用万用表无法测出好坏.用新微动开关代换后.开机使用正常.已修复.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
是不是面板开关漏电,

网友:
同意大蓝图的看法。但我倾向于电路保护。建议检查行保护电路

网友:
依次断开开关电源次级的主要输出电压,断开那组不保护就检修对应那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