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9-M3主板的故障求助(已修复)

楼主(2008-08-21):
精英649-M3主板,遭雷击,不能开机,查网卡芯片已经损坏,去掉后出现了必须要清CMOS才能正常开机按F1继续,不然就长鸣,类似不过内存,请问各位,这个故障该怎麽修??已经刷过BIOS了。
------------》
多谢各位支持,小弟已经解决。在CMOS里关闭网卡和声卡,然后把内存的频率调到533(原来用的是:1G DDR2/667的),就OK了。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SB有问题。。。。。。。。。。。。。。。。。。。。。

网友:
查紫5V待机电压过二极管到CMOS跳线   南桥到CMOS跳线    查电池过二极管到CMOS跳线  查跳线正常情况下是否有对地轻微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如果开机进去的话,无论你用多久的时间都没有问题啊,而且速度挺快的,上网,看电影什么都正常。

网友:
南桥有可能坏的呀。我遇到过

网友:
应该SB有点短路

网友:
SB边上有个跳线,你拔掉再保存COMS看一下

网友:
换下I/O

网友:
正常启动的模式下,你在BIOS里设置关闭网卡,关闭检测网卡~保存设置,退出来重起看下情况如何?

网友:
你进BIOS将板载网卡关闭!!!!!!!

网友(2009-03-23):
我也遇到过,试试

网友:
学到了一招,谢谢。

网友(2009-04-26):
谁下完649-M3的BIOS啦、我在这里下载不了、用QQ帮忙传一个谢谢282222696 最好要开机不带字的

网友(2010-03-09):
我在CMOS里面怎么设置不了内存频率,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