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不是有一种可测直流电流的钳形表?

楼主(2008-08-21):
测交流我就知道有,通过导线磁场变化转换成电能可以测出交流电流,但测直流电流的原理是什么呢?
很多昂贵的设备不可能切断导线测量,谁知道这种设备吗?

网友:
理论上没有测量支流的钳型表。还没听说过

网友:
直流电测电流还不能断线,要麻烦些,有两种方法,可以用特制的钳形表,它不是根据交流互感器原理制作的,而是卡住电线后,用霍尔元件测磁场强度,再计算出电流。
还可以测电线上两点之间的电压,然后根据电线的型号计算出这一段的电阻,再算出电流,不过要破坏绝缘。

网上有这样的一段话,证明不断线测直流电流的可行性,事实上也有人说用过这种表,只不过我没有见过。

网友:
直流钳表的原理

电流产生了的磁场由霍尔元件检测,转换成电信号再显示出来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后来卖掉了。 现在想想后悔了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

网友:
FLUKE的就有可以测直流的钳表,但是比较贵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