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80G硬盘0磁道坏了!

楼主(2008-08-21):
Maxtor 80G硬盘0磁道坏了!开机检测很久!带有响声!在BIOS能看到硬盘!
想用DM修复!可就是找不到盘!用分区软件也找不到!大哥们
有什么方法修这种盘????
硬盘

网友:
先在BIOS里把硬盘调成NOT INSTALLED。。。然后重起。进MHDD。扫一下。如果在这都不认盘的话。。就只有专修工具如HRT PC3000才可以修。。
有响声十有八九就是异响。。估计是不行了。只有去电脑城修。

网友:
不是0磁道坏了,0磁道坏开机检测正常,不能分区,分区不能保存,你的是固件坏了。

网友:
是0头坏的话用PC3000应该很好修的啊

网友:
开机就检硬盘!1-2分钟有响声!用什么软件也找不到!

网友:
应盘报废了!不用修了!

网友:
先用MHDD擦擦看,不行用HDDREG。在不行 就PC30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