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改决!TCL (型号:TFT1780)供电正常,指示灯不亮,黑屏

楼主(2008-08-21):
1、该机使用外接12V适配电源,确认12V供电正常,通电后连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2、拆开只有驱动板和高压板二块PCB,通电测量,各路电压正常(由12V经转换得到5V、3.3V、1.8V),PCB上无过热元件,也无明显损坏元件,
3、其屏型号为 HSD170ME13-AO5,遂用备用的GM2621通用板+四灯小口高压板和30 Pin 双8屏线试机,把2621板上的CN4跳到1-2位置,连接主机----通电----在1024X768和1280X1024模式下能正常显示图像,但有淡的重影,改变CN4的各种跳线组合都不能消除,不知何故?------做这一步的目的是确认屏是好的。
       求助:上通用板出现重影,问题出在哪里?
4、接着怀疑其MCU损坏,因为面板按键全由MCU控制,于是从江苏购回适配的新MCU一片(贴纸为56G1125-137-HT7),小心焊上,试机------涛声依旧........至此使维修陷入困境。
           特请坛里师傅们支招,先谢谢了!

一、驱动板、高压板用上面3中的套件换下,当我硬着头皮把套件装进原机的铁屏蔽盒中固定,把面板按键的线跳好以后,开机-------居然重影消失!思考其中缘故:可能重影是由电磁干扰造成,屏蔽了电磁干扰以后,重影就消失了。是否如此,请大哥们指正。
二、换下的原套板留下,(它的高压板是好的)研究故障原因,当前初步判断是它的主驱动芯片TSU16AK损坏所致。
三、收费:160米。

网友(2010-02-04):
低价收购你的高压板,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