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星硬盘在电脑中不管做什么动作重启后就还原了

楼主(2008-08-21):
一三星硬盘在电脑中不管做什么动作重启后就还原了
samsung sv0411n  Firmware :UA100-07   Serial:S01RJ10W845356      40G

是从别人那拿过来,说是无法安装统, 我就接在我电脑中,先是删除其分区,再重启,结果一看.重启后又还原了,  我MHDD擦写过也是一样,用低格工具后也还是一样.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要如何处理?

网友:
处理不了   只有找厂家了,我这个地方有10几个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三星硬盘处理不了,买新的

网友:
我的是80G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低格也不起作用,重启后自动恢复,用各种方法进行修理都不起作用,还在努力中。。。。。。。。。。。。。

网友:
唯一可行的法子就是开SF在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
很可能是缓存坏.换一个缓存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的还原的东东。。在MBR作怪。。。。。。
还有#6楼说的有理。。支持了。。

网友:
楼主都有LOW LEVEL FORMAT 了。。还是坏的噢。。。一般还原之类的东东。。只要低格。都会格掉的。。。。。我想可能是固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