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用此软件啊

楼主(2008-08-21):
刚刚从坛里下了你个东东不知道怎么看的所以来请教各位
本人采鸟

IBM X60.rar

怎么用啊

网友:
用BoardViewR4打开,D查找器件,N查找网络。

网友:
打的开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看的!

网友:
刚看了一下,这个东东,不太会用,还是要软件才可以看啊?

网友:
坏文件一个,没用

网友:
如假包换的X60点位图,什么叫坏文件撒?

网友:
老大发来看看啊我就是不会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图纸怎么看呢?要想知道元件每个脚的线图是怎么走的、到哪里的,怎么操作呀?

网友:
Device 是用来找器件的我知道N我就不知道啦可D找到后怎么不和其它的连起来那?都不知道是连到那的???向高手请教!!

网友:
点元件的脚,下面状态栏会显示信号名称,按N键输入信号名称,会显示信号走过的所有元件。不过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哪种点位图,都只是查找定位一下器件,想搞懂信号,点位图是没有用的,还是要看PDF,那上面才有清楚的信号拓朴关系。

网友:
我有的就是没有T60的呵呵

网友(2009-07-08):
这莫好的帖子不顶太可惜了

网友:
是这样的。我也顶下

网友:
这个软件有很多人不会用.
我也正在研究之中.哎!

网友(2009-11-27):
好帖子  还是支持一下吧

网友:
站内搜:BoardViewR4使用教程

网友(2010-03-07):
今天才发现这个软件原来这么有用。用了一个小时终于搞明白使用了,就连 component pin 也完全弄明白了。呵呵,早发现跑线路有这软件,我就不必用万用表到处找线路了。

网友:
看了半天也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