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显示器一下子碰到三台有绿灯不显的,大家来说说。

楼主(2008-08-21):
有三台显示器,一台为大水牛,一台为七喜1772ED(长城代工)一台为阳光家园。前两台有绿灯不显,不接主机时
黄灯亮,接主机黄灯能变绿,听不到高压声。测灯丝电压一台为4。3一台为5。5,三枪电压全无,G1,G2电压为0,
初学电路不是熟,请大侠们说说怎么个维修思路,另一台还没有细测过,情况也是一样的,

网友:
调一下加速极试试,偶也是初学,和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查MCU工作 小信号是否工作 行激励 是否正常

网友:
既然无高压那就得先修好高压再说,G1,G2都是高压提供的电。看看行管是否是好的,升压管是否是好的,

网友:
行管是好的,升压管没测过,因为不知道哪个才是升压管,可以说说升压管有什么特点吗?

网友:
升压管一般为IRF630,固定在散热片上的.

网友:
跟我遇到的一样。。 MCU无行场输出。。 无行激励信号, 导致无高压。。
但是不知道MCU是不是真的坏了。 绿灯能亮, 证明MCU正常工作。。但是无行场输出。 无解阿

网友:
我看你还是从电源查起~~

网友:
LS的,MCU损坏的几率是不是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