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在什么条件下才输出LFRAME?

楼主(2008-08-21):
现象:主板不开机
措施量测:
      1. VCORE电压正常;
      2.CPU_RERST正常;
      3.时钟信号(14.318MHz,32.768khz)正常;
      4.BIOS的LFRAME信号不正常。
      5.查看原理图,LFRAME是由南桥送出给SUPER IO和BIOS。
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南桥在什么条件下才输出LFRAME?

网友:
不要死钻这个LFRAME信号!!

很多疑问:
什么主板?什么芯片组?
跑码多少?
VCORE正常,VDDR、VDDQ呢?
14.318正常,CPU时钟呢?PCI、AGP、内存时钟呢?
主复位、CPU复位是否正常?
以上都正常是否更新过BIOS??

网友:
不好意思!一直再弄这块板,没有上来!谢谢LZ!
什么主板?什么芯片组?VIA C7(CPU)+ VIA CN700(NB)+VIA VT8237(SB)
跑码多少? FF H
VCORE正常,VDDR、VDDQ呢? VCORE,VDDR,VDDQ正常
主复位、CPU复位是否正常?  正常
以上都正常是否更新过BIOS??没有
14.318正常,CPU时钟呢?PCI、AGP、内存时钟呢?
CPU时钟正常,PCI时钟正常。内存时钟不正常,但主板上好像没有AGP时钟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