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65pe的主板进系统就重启,北桥发烫

楼主(2008-08-21):
一块杂牌865pe的主板,独立显卡,安装系统都没有问题,就是进系统的时候走完XP的滚动条就重启,量CPU、内存、北桥电压都没有问题,北桥发烫的厉害,南桥温度正常,系统装了好几遍都是一样的现象。不知道如何下手了,那位朋友有经验帮帮我吧!

网友:
你把北桥附近的滤波电容都换了试下,你说的北桥发烫,但是CPU供电的电感发烫没有?北桥供电1.5V?

网友:
CPU温度是否正常?更换VCORE、北桥供电管试试看,功率要大于原值的。

网友:
可能系统的问题吧!换个版本的系统看看!

网友:
装系统我用了好几个版本的XP,包括ghost版和安装版都试了都是一个现象,北桥旁边的电容我换了5个,包括显卡供电的滤波电容,北桥的供电电压1.5V,没错。CPU电感和MOS管都不热。我都晕了

网友:
把北桥洗一下看看,有可能内部太脏引起轻微短路导致。

网友:
试看看能进安全模式吗

网友:
如果怀疑是北桥温度过高引起的,找个8CM的风扇对着北桥的散热片吹试下

如果安装正常了,则是北桥温度过高引起的;否则就是别的问题

内存有没有测试过好坏;安装盘和光驱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