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S263C 不定时自动关机

楼主(2008-08-21):
本人遇过三台这样的机了,不定时自动关机的,散热没问题,风扇也转,可是有时开机一下就自己关机了,有时进了系统用好久才自动关机了.1632也换过了,不行.不知什么问题,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南北桥应该有问题了,这系列机器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南北桥应该有问题了,这系列机器都有这个问题.

那到底是南桥有问题,还是北桥有问题啊,请问CPU芯片不关系吧

网友:
楼主加焊CPU座子吧应该是它虑焊了!!!加焊可以好

网友:
请楼主说一下,是自动关机还是自动掉电??

网友(2008-10-04):
问一下楼主。也没有修好呀?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