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冠845GL主板奇怪故障,求救中... ...

楼主(2008-08-21):
台冠845GL,3条PCI口,没动之前,PCI3插上网卡,不认,网卡发烫,插在PCI2-1上就好了,没管,主板是2手的,以前换过两个MOS管(3055的),一个是内存供电,一个在北桥下面,应该是PCI供电吧!
    网卡现在在PCI1上插着,一开始是只认到以太网控制器,无法安装驱动,从做系统也不行!!手上没有3055管子,换了一个20N03L的管子,一进系统,驱动自认了(GHOST系统),可以上网了不到一分钟就上不去了,在网上邻居看,网洛电缆被拔出!!网线是插着的!!古倒了几回,直接不认这快网卡了!!ADM983B的网卡,插在别的机器上可以用。有找了一块新的8139网卡,还 是和没插网卡一样!!!
    北桥下面的那个MOS管也很烫,换了几个管子还是一样!!!20N03L的。

   特来求助... ...

网友:
还没见过PCI供电有MOS管的..一般的都是由ATX直接过去的啊.会不会时钟有问题...不然就是南桥咯....

网友:
有可能 是南桥挂 了。

最近碰到很我板子都 是打雷把网卡打坏。然后南桥坏了的

网友:
感觉到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LZ说的让人有点不清楚啊。用GHOST的系统一般都会认网卡的了。要不真是让雷将SB打坏了???

网友:
PCI不正常找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