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珑796FDII彩色显示器开关管代换

楼主(2008-08-21):
我有一台美格珑796FDII彩色显示器,开机烧保险。现查电源部份开关管短路。原机型上所用型号是:三凌 FS7KM-16A。请问各位朋友,这种管子可以用哪些型号的管子代换。请各位朋友帮忙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常用显示器的电源开关管都能代换。例如K2141.  要注意一下S极上接的二极管是否被击穿。

网友:
7N60.对你要看那个保护二级管的,在看看3842

网友:
可以代换的很多,用功率大点的就是了,如:K2761,K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