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难弄的问题(以解决)

楼主(2008-08-21):
开始是上下有卷边 伴随横着的水波纹 而且抖动很严重 卷边修好了 场部分能换的都换了 还是有水波纹 而且波纹是蒙在上边的 抖动很严重 怀疑尾板上边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检查什么了 请各位指点指点
[
]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代换一下电源部分300V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跟我遇到的一样。。 MCU无行场输出。。 无行激励信号, 导致无高压。。
但是不知道MCU是不是真的坏了。

网友:
水波纹 和 卷边可能来自同一故障点。如整机工作电压正常的话。这种情况要注意一下场输出部分的消振电容和行场振荡IC的场AGC电容。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把300V电容换了 3842 换了 场部分也换的差不多了 确实不好弄 我再看看 弄好了我回复

网友:
你动高压包没有?高压包到电源反馈线接反会引起严重波纹。

网友:
长成显示器里面有个去水波文的选项你看看,从你报上来的故障看你在看尾板的几组电压,

网友(2008-09-25):
已经修好了 . 最近很忙 忘了回复了。 记得问题就是场部分到偏转的一颗逆程电容问题 换后就好了.. (因为我换了第一次问题没解决.. 所以就来论坛问了 。 后来我又换了次 OK)

网友:
这故障还是场部分问题。不要搞到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