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700笔记本满屏细竖彩条故障

楼主(2008-08-21):
我的康柏M700笔记本让小孩拍了一下后出现满屏细竖彩条故障,曾经恢复过正常,故障重复几次后现在维持在故障状态不能用了。
我仔细用万用表查了信号排线,对黑色线都通(两粉红色相通例外),请高手告诉我是何故障?先谢谢了。
求康柏M700笔记本图纸

网友:
致谢

谢谢2、3、4、5、7、8楼的诸位师傅们。根据你们的指点,我把康柏Armada M700笔记本故障修好了。
修理过程如下:
一、首先要说明:
1、内存没有故障,因为外接显示器机器工作正常。
2、屏线没有断线,因为用万用表作导通检查时均有导通电阻值。
二、综合楼上几位师傅的高见,本机存在的故障可能是:
1、屏线两端的接口接触不良。
2、LVDS的芯片损坏。
3、屏上的模块虚焊。
三、修理:
1、小心拆开屏。
2、将信号线屏上接口(14根线)取下重新插好。将灯线、信号线、麦克风线联好试机,故障依旧。
3、将信号线屏上接口重新插好,将屏侧三个模块线排用手反复按压,将屏侧接线排轻轻按压。然后将灯线、信号线、麦克风线联好试机,故障消失。

四、判断:
康柏Armada M700笔记本满屏细竖彩条故障原因可能是屏上模块线排虚焊或两个接口插排连接不良。

康柏Armada M700笔记本间断性出现满屏细竖彩条故障是可以修好的。
再一次谢谢楼上的师傅们。

网友:
非常好,值得学习,模块虚焊这样的故障,按一按可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一般要更换屏吧,模块虚焊没法修啊,要用特殊的热焊技术焊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龙横四海老师,您好!
确如您所说,模块虚焊要用特殊的热焊技术焊接!我注意到了。向您致敬。我很希望结识您这位朋友。我的常用E-mail:zyili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