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KTC显示器奇怪问题,只能开机几秒钟???

楼主(2008-08-21):
一台KTC显示器,开机没异常,不过大概5秒钟后就黑了。。。黑屏后测电压,行场芯片供电脚无电压,KTC显示器有这样的通病吗???还是其他哪里的问题呢?有人知道吗??在线等。。。。。。。

网友:
看一下几组电压是否正常吧,还有400v可以试着换一下试试,

网友:
其他电压都正常的,不过所有的12V电压都没有了 。。。

网友:
这种情况重点检查一下节能控制电路,查查CPU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消磁继电器有没有吸放,仔细听一下,如果只有吸,3~5S后没有放的动作,那么CPU工作肯定不正常.检查一下CPU的复位电路,另外信号线联上主机的时候指示灯是绿色的还是橙色的,看看信号线与CPU之间通信是否正常.如果是节能控制电路的问题,CPU会关断12V电压的.当然12V也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
节能控制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