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测量基础

楼主(2008-08-21):
学习快一个月了,体会到自学的难,把这段时间学的万能表测量基础给新手朋友发一下,共同努力

数字万能表是维修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总得在客户面前显得专业一些吧
数字万能表我们最常用有二个档位,一个是二极管档,一般和通断在一起,就是传说中的蜂鸣档,二是20V直流电压档,就是V--这个符号.
黑笔插在COM孔,红笔插在VO(那个符号不会打)
测主板元件对地阻值,这个常用,把档位拧到二极管/通断档,红笔接地(就是主板往机箱固定那些螺丝孔或鼠标键盘USB等接口金属部位),黑笔接被测元件
最常用的测量部位也是维修第一步应该测ATX电源插座的对地阻值
红线(20脚)对地正常阻值380欧;
绿线(14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75欧;
橙线(11、1、2)对地正常阻值3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100欧;
黄线(10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300欧;
紫线(9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300欧;
灰线(8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300欧。
(这段值是在网上查的,我实际测得黄线紫线绿线灰线是460多)

再说一下电压的测量,各元器件正常电压值自己去论坛找
把档位拧到V--档位的20V处,黑笔接ATX电源黑线,就是用来接硬盘,光驱等那条线,红笔接被测元件

要注意的是测对地电阻时需断电操作,测电压需要把ATX电源接上,跑电路时要把COMS电池取下

这是我这段时间学习总结的,有不对的地方请前辈指点,希望对新手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20脚对地直通.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正想学主板维修.这下有点小起发了

网友:
参考下·你的经验·······自己再去摸索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是新手 测ATX插座阻值有什么用?

网友:
总算半只脚进门了 知道怎么测地阻值了

网友:
知道这些阻值都正常后,基本上可以测出那些东西的好坏怎么没有人写出来呀,

网友:
有的读数是变化的,那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知道这些阻值都正常后,基本上可以测出那些东西的好坏怎么没有人写出来呀

是啊,然后呢?又怎么进一步判断啊,,,
可怜的菜鸟  没人理

网友:
不错 总结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不错,总结得很好,通俗易懂,对于新手的我很有启发。

网友:
刚入门,学到东西了!

网友:
楼主说的测ATX电源插座的对地阻值时把档位拧到二极管/通断档是不是应该把在电阻档吧?

网友:
有那位老师能不能把所有对地短路的维修给讲解一下,简单的讲讲也行呀,只知道对地短路了,不知道是那里出的问题呀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期待老师把所有对地短路的维修给讲解一下

网友:
到新手维修入门只读区看夜雨十三天的帖子,里面很详细。。。。

网友:
不容易啊,1个月吃透了这么多,我学了1个月都学到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从那下手了,都多少知道点但都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