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对刻时选反了硬盘顺序,一半时重启,有希望吗

楼主(2008-08-21):
硬盘对刻时选反了硬盘顺序,一半时重启,有希望吗,上面有我的好多资料啊,我该怎么办,请帮忙,让我拿你们公司的就不要说了,
我看别人的都是勿GHOST,结果成了一个盘,可是我的问题是,按照小硬盘把这个大硬盘按照比例分成4个区了,第一个可以打开,里面是系统,其他3个双击都是提示格式化,我原来要8个区,到底怎么做???????????

网友:
自己先顶下,我在线等大家解决!!!!!

网友:
可是可以!!

有点不好搞啊!!时间要好长!!

网友:
应该和误格情况差不多,挂在其它硬盘上用finaldate等软件试试吧.
全部都找回来怕是不太可能了.

夜雨十三天 -10 别瞎说!

网友(2008-09-26):
你用DISKGEN试试看

网友:
覆盖掉的数据是回不来了。

网友:
5楼的方法,用DISKGEN,选定硬盘,然后用重建分区表,用交互方式就可以找回来,用这个修好了好多这样误ghost问题,而且恢复后数据也不会少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我们来区分你的两片盘! 被克隆掉的 我叫他数据盘 另一篇叫做源盘
如果你源盘里的只有C区有数据 其他分区是空的话那你数据盘里的东西大多数可以恢复! 前面被写入数据的恢复不了~(按数据量来讲)
不过可以肯定的说 你数据盘里后面几个分区的内容应该可以100%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