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8和0175报错是不是一样解

楼主(2008-08-21):
..0188和0175报错是不是一样解

网友:
是一样解的啊,最好连3421也一起换掉,这样比较彻底一点

网友:
是一样的啊,俺不懂为什么还要换3421呢?

网友:
不用换啊 直接刷下就可以了 最好是用编程器  软盘刷了不稳定

网友(2009-02-01):
刷码片就可以了啊,还有0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