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场管代换

楼主(2008-08-21):
问问坛子里的朋友技嘉6670AL管子用什么代换?

网友:
可以用3055的代换

网友(2009-01-28):
参数不同,不可用3055L代换6670AL

3055L参数:60V 3.7A  3W
6670AL参数:30V  80A  68W

所以绝对不可用3055L代换6670AL

网友:
FDB6670AL 可用GE85L02代换

GE85L02参数:25V    85A    96W
由于用在电脑主板上,供电12V,所以虽然耐压值比6670AL低,但是仍能满足供电要求!

网友:
关于常用的场效应管的代换很多都可以用3055代换!但是很不熟的最好不是查一下资料,现在网络这么方便,查起来也是很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