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M7NCDU V8.0 CPU 无供电维修

楼主(2008-08-21):
上CPU 开机 无电压  。换6302  6602 开机无变化
侧6602 五脚无12V  其他12V供电正常  看线路无烧断   干脆从风扇插口  引12V 过 6602 5脚   开机 跑马

网友:
飞线也是一种方法啊。连线路都不用查了。

网友:
飞到哪个位置  到上管吗??

网友:
到供电IC6602第5脚`
同意楼上的做法``我们做维修要的就是速度~
除去个别做研究的板子``别的板子我都是乍快乍修~

网友:
问题明确,思路明确

网友:
这板子不飞也应该好修的~